楼主(2018-05-02):
如题,S7-200的PLC各型号之间通用吗?要将工程下载到可以直接下载吗?不能的话需要做哪些调整,谢谢!

楼主:
221/222/224这些型号

网友A:
各型号的程序存储器大小都不一样,你说能通用吗?只要打开工程,把PLC型号改成所用的PLC型号,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B:
呵呵;通用那不就只用生产一种就可以了;

楼主:
子程序看不到,程序加密了,可以编译吧

网友C:
那需要看具体的程序了
把程序发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这要看程序了,有些简单的程序直接在程序里改个CPU型号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子程序看不到,程序加密了,可以编译吧
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