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举个例子:

10个CPU,同时并接在485上,

这5分钟1是主站,其他9个是从站; 下个5分钟2是主站,其他9个是从站;再下个5分钟,3是主站,其他9个是从站。

有没有可以实现的?

或者其他总线方式可以实现的?  如果将S7-200 通过RS485转CAN, 能实现吗

网友A:
我只想说,你真会玩

网友B:
哈哈;你以为是小学生值日或当班长,轮流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你真会玩

不是玩啊,  液压支架 每个上面1个小控制箱,两边的数据需要来回切换啊。

网友C:
数据要来回传送,不一定要切换主站。只要能每个站之前数据能刷新起来不行?

网友D:
这个我感觉任何PLC都是可以的,击鼓传花的原理,1当完主站吧某个标志位给到2,2接收到主站标志后返回值给1,1然后自己放弃主站轮询,2接到标志位后经过延时2为主站,轮询一圈以后用同样的方法把标志位往下传,就是谁拿到标志位后谁延时一段时间后作为主站轮一遍数据,瞎玩吧,肯定行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S7-200之间的数据交换只用NETW/NETR直接组态即可,相互之间数据交换

网友E:
支持can总线的差不多

楼主:
意思是  现在2号支架动作,需要来接收1和3的数据,那么把数据从1  3那里读取过来。

3号支架需要动作时,接收 2  4数据。

4号支架需要动作时,接收 3  5数据。

如果都不需要的话,停止数据传输。

就是想实现 通过程序来自由控制这些CPU之间的通讯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can总线的差不多

是不是CAN自由通信可以实现? 国内的KINCO - K5 行不行?

我看三菱FX3U也支持N:N网络,就是有数量8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之间的数据交换只用NETW/NETR直接组态即可,相互之间数据交换
记得好像是24个吧。  如果一直传输,是固定PLC传输的话。  2分别和1 3 通信,3分别和2 4通信。这样倒是可以。
如果混合读取多了就不行了。

应该还是CAN总线的自由通信能实现,没用过这种方式。

网友F:
你这是运动控制?用一台PLC不行么?再不行上PLC的模块机也可以呀。
或者加台上位机吧,上位机做中控,都不用辛苦下面的PLC了。

网友G:
如果是9个CPU就简单了----欧姆龙的PClink
你在看看别家可能有10台以上的
自己编通讯可能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