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新手请教,欧姆龙温控器显示温度没达到设置温度,然后输出断开立即又自动开启,反反复复,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朋友,你再去了解一下PID控制
还有,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是达到设定温度才这样吗?我设置的80度,这才30多度就断开吸合这样的,没想明白啊

网友B:
重新检查一下参数设定,硬件回路也要确认。第一次建立PID参数表会超调才对,就是说你设定80,它会升温到85-90,然后回调,稳定控制在80±0.5(1.0),此时PID控制建立。

网友C:
你用的温控仪是什么输出?
也许是你选型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不是必须得用固态继电器接通加热设备,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接触器,动作频繁了是不是不好啊

网友D:
这是在温度快接近时产生的自整定加热请用ssR

网友E:
看你用什么加热器了,PTC用固态,加热棒加热丝类的用接触器没错。

网友F:
这个好比开车,要你80米处停下,你是80米处开始踩刹车呢?还是提前点刹降速呢?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超调!由PID运算结果决定的。

网友G:
嗯,得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动作频繁交流接触器很快就会坏,最好用固体继电器。调整参数可以减小动作频率但温度控制精度会降低。

网友D:
用碳芯棒、电阻丝都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用0-12v的这样更安全,比继电;器输出有火花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你用什么加热器了,PTC用固态,加热棒加热丝类的用接触器没错。
不都是用固态吗,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达到设定温度才这样吗?我设置的80度,这才30多度就断开吸合这样的,没想明白啊
设定80度,30度就这样,肯定不对
1、检查温控器PID参数,不懂就问厂家
2、检查温度传感器接线及测温位置

网友I:
现在应先考虑仪表显示值是否正确,设定80度,30度就动作是不对的,先检查参数设置,测温元件与设置的分度号是否一致?再检查温度显示值是否正确。以上正确了,再检查控制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先来考虑用什么形式的执行器件没有意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应先考虑仪表显示值是否正确,设定80度,30度就动作是不对的,先检查参数设置,测温元件与设置的分度号是否一致?再检查温度显示值是否正确。以上正确了,再检查控制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先来考虑用什么形式的执行器件没有意义。
说的有道理,检查参数,检查测温元件

网友K:
既然是继电器输出,还用on~off模式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固态的可以用脉冲来控制通断,开关频率高,PTC陶瓷加热的温度特性是可以做的,所以控制恒温的时候一般控制他的通断,所以用固态,但是固态贵,功率大的体积也大,还需要散热装置,一般开关频率不高的其他加热装置都用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来降低成本。

网友L:
是否你选用的温控仪就是这样工作特性?我见过一个国产的温控仪也这样,防止温度冲的过高吧,到温度设定值以上就不会这样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搜了一下说明书,我用的那个默认是开关控制,不是PID控制,是有个比较大的范围,没有pid精确,所以我想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这种控制他不应该提前吸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温控器有个向下的箭头一直闪烁是什么情况(一个向上箭头,一个向下箭头,加热的时候向下箭头有时候闪烁有时候常亮)

网友K:
查看一下表里的设置,可能有错误,比如反向控制

网友M:
30多度就这样,先检查参数吧!
我遇到过控制坏了有这样的!
但是这种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先检查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M:
30多度就这样,先检查参数吧!
我遇到过控制坏了有这样的!
但是这种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先检查接线和参数设置!

奇怪!
ping 服务器没问题!怎么老是服务器无响应 Code 502

汗!
怎么这样?提示无响应,结果都发出来了?

网友I:
用的是ON/OFF控制,检查下作用方向,加热应该是反动作,调节灵敏度有没有被人调乱。检查下设置是否被人动过。不知你是否已确定仪表的显示温度是正确的?是什么型号的表,通常表的动作显示的是字母。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的是欧姆龙E5CSZ-R1T这种,比较小,就那么几个参数(设置温度,报警温度,温度补偿)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型号,先按说明书检查一下表内开关位置是否都放对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很容易烧坏的,建议换成固态的

网友O:
会不会这个温控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P:
这是正常的调节控制状态,属于预控。这么控制可以防止温度超调。

网友Q:
回复 网友N:
可能是你温控器的探头参数没有设置对。

网友R:
PID控制不到位

网友S:
典型的PID超调现象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达到设定温度才这样吗?我设置的80度,这才30多度就断开吸合这样的,没想明白啊
设置参数问题,不要用PID控制模式,用ON/OFF模式,一般是参数P设为0就可以

网友U:
参数设置的不对,可以做一下自整定!

网友V:
回复 网友E:
你把固态想的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V:
你把固态想的太贵了。
难道不贵吗,而且过不了几个电流,体积就很大,还得考虑散热啥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E:
SSR的可以了解下,很多类

网友W:
说明书没看吧?是不是把报警温度(差值)当成设置点温度了。omron e5csz带pt100的温度探头,48*48的盘面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