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一台FX1n的plc更换成FX3GA-60MR/MT-CM ,发现三菱的最新编程软件不识别原来FX1n的原程序,不知三菱FX1n用的老编程软件能否在FX3GA-60MR/MT-CM上使用,如不可用,那么新软件如何把老程序如何转换成新软件识别的程序呢。谢了。

网友A:
用现在常用的关系works2软件吧,可以打开以前老的FX1N的程序,通过软件更改PLC型号,改成FX3G的。

网友B:
呵呵;老的软件是打不开FX3G的,但新的软件可以用FX1N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在新软件下,打开原来1n的程序包后看不到原程序,好像不识别,有相关的文档吗谢了

网友C:
你的软件版本太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软件版本对应支持的硬件信息我也不清楚。

网友D:
如果原来使用了定位功能,一些寄存器是需要更改的。GX Developer v8.86可以打开1N和3G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

网友E:
在官网注册账号下载GX Developer V8.103H版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到了,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在新软件下,打开原来1n的程序包后看不到原程序,好像不识别,有相关的文档吗谢了
如果是安装GX Works2,打开软件,第一个菜单,选择打开其它格式工程,然后可以选择之前老的GX Developer编写的程序。

楼主:
好的,感谢啦

楼主:
感谢版主和楼上热心朋友,转换已经成功,用的最新三菱软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