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CS500-4T15GB+塔吊机型

楼主(2018-05-02):
一台汇川CS500-4T15GB+塔吊机型
下雨后,可以运行但三相无输出电压
拆掉模块上电继电器不吸合,断电把上三桥和输出各相短接后上电,继电器吸合运行报ERR02和ERR04,再断电把IGBT CE极短接上电同样运行报ERR02和ERR04,电流检测A7840也换过了还是一样,驱动输出6线电压不运行测量均正常,求各位大师指点下怎么屏蔽这两个故障代码,这两个故障代码是因为IGBT拆掉就会报这个故障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把驱动光耦316的14与16脚短接再试下

网友B:
U和W都要接,看图片就接了U

网友B:
U.V.W.和下三臂公端也要短接

楼主:
你好,短接14和16角确实可以运行了,
不运行时,WG+ VG+ UG+直流10.07V 9.87v 10.03V BG9.34V U-G V-G W-G 9.91V
运行时WG+ VG+ UG+ 交流11.95V 11.92V 11.92V U-G V-G W-G 11.98V BG 直流9.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V 相和W相,短接线在下面,

楼主:
按照目前这个测量的数据,驱动板应该是好的,考虑到模块可能坏了,我换了个新的模块上去启动后输出三相还是无电压,请教下这个机子还是驱动有问题吗?还可以从哪里检查下手,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既然换过模块 应该确定是驱动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模块换过了,还是无输出电压,但是模块拆掉后检查驱动电压运行不运行时都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该检查哪里了

网友A:
检查输入三相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继电器是否有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输入三相检测是指输入电压吗?整机的时候我用三相电源供电的,电源正常三相380V,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25v 测量的和机器检测的电压吻合,,继电器上电是吸合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参数有问题么,不能恢复出厂设置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个主控板试试?

楼主:
各位大师们,该机已经正常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一块板子还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们,该机已经正常了,谢谢了
怎么做到的呀?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没啥方法,就是今天突发奇想,既然检测电路全部正常,上电又可以运行,但是无输出,我就想带个电机试试,结果电机一接上上电运行一切正常,用万用表量输出三相电压有了,然后果断断电去掉电机再上电试了一下,又没有输出了表情再接上电机启动依然一切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接用万用表量的输出?应该万用表有关系,遇到过这种情况,用福禄克的应该能测出来

网友F:
用老式指针表好过几千的数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就是福禄克,不知道是不是摔得多了,不咋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师的指针表,很用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