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
这个命令语言是在水池水位变换画面脚本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B: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有问题吗
当你切换到其他画面时,有没有关闭这个画面?!这个脚本程序应该是画面运行时它才有效,当画面关闭时就不再运行了!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你可以把测试工程发出来,具体我看看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切换画面选择的是覆盖,没有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已经帮你免费改好!顺便打了个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把脚本程序放到这里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服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不过我好想赞赏错人了,能再给你赞赏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可以了。我这给他加20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不过我好想赞赏错人了,能再给你赞赏吗?
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