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FX3U-485BD与温控器 Modbus RTU读取程序,无法读取温控器里的固定值2222.2,D8120 通讯协议值为H0C87,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各位大神能编个例子程序,让我学习一下,谢谢!附上温控器通讯地址个固定值地址

网友A:
D8120 通讯协议值是不是应该为H87啊?

232 才是H0C8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8120 通讯协议值是不是应该为H87啊?

232 才是H0C87
那你要看看手册呢!无协议情况下,D8120的高8位为H0C是对的,然后波特率选9600,停止位1位,校验方式偶校验,数据位8位,则D8120设置为H0C87
======================================================================
而台达PLC做无协议通信时,D1120高8位一般为H00,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485BD与温控器 Modbus RTU读取程序,无法读取温控器里的固定值2222.2,D8120 通讯协议值为H0C87,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各位大神能编个例子程序,让我学习一下,谢谢!附上温控器通讯地址个固定值地址
给你一个我曾经写的FX3G+485BD和三菱E740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例子,附件有PLC程序、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触摸屏测试工程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嗯  看懂了

无协议下,D8120的高8位为H0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第一次弄Modbus RTU通讯,按手册上说的来弄,只有sd灯在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一次弄Modbus RTU通讯,按手册上说的来弄,只有sd灯在闪
程序再改改!实在不行可以私聊我!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温控表,欧姆龙的与这个模块有无程序通讯,设置好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产的温控器

网友D(2020-07-15):
回复 网友C:
如何进行无程序通讯,PLC同时读写几个温控表的数值,怎么读写。FX3U支持这个功能吧。谢谢指导。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支持,手册上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