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想做个卷帘门自动升降的控制,手上有西门子200,想用增量编码器控制。
流程就是:漫反射开关检测到门口有物体打开电机抱闸,给变频器速度信号,电机通过编码器计算电机升高3米后抱闸抱死,监测到没有物体15秒后打开抱闸自动下降3米后抱闸抱死停止变频器输出。

实现动作就是这些,想问下有没有做过这个的请教点经验和注意的地方,最好能给个编好的程序。编码器转换位置行程准确吗,会不会长时间有误差?

网友A:
这样的控制会随着时间累积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B:
在最下面装个限位 清零吧。

网友C:
传感器位置检测就可以,不用编码器吧

网友D:
控制卷帘门用编码器+变频器,是在做实验吧!

网友E:
可以每次开机或经常对一下零位;

网友F:
这个控制还需要编码器么,用两个行程开关就好了

网友G:
估计是那种快速的软门吧。

网友G:
我们公司用了多年了,精度还好。

网友H:
最好能给个编好的程序。
不是有个免费编程的,你可以找找他了

网友I:
就是每次回原点,复位清零。就不会形成累计误差了。

网友J:
用编码器增加机械设计,划不来。
直接购买市面上的成套电动卷帘门,装个红外感应器即可,不就是相银行的自动门一样的么?

网友K:
增个零点清零

网友L:
用增量编码器时间久了肯定会有累计误差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误差会越来越大的,如果用编码器的话建议使用多圈绝对值的

网友M:
根本就不用编码器,净用接近开关就能做到不错的效果。把变频器速度调慢,到达接近开关就停止就行了

网友N:
用行程开关就可以搞定了,干嘛还要编码器?

网友L:
用增量型编码器可以外加接近开关配合使用,可以减小行程内累计误差,建议使用绝对值的编码器,全行程内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定位

网友O:
装个零位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根本就不用编码器,净用接近开关就能做到不错的效果。把变频器速度调慢,到达接近开关就停止就行了
还可以在前面多加一级开关,接近上下终端时减速再停止,精准控制

网友Q:
编码器控制成本有点高啊
每次开关校零一次就没事了,要不然误差累积就开不到位挥着关不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