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能不能用数字表的电阻档、二极管档、蜂鸣档等进行测量?
数字表电池是9V,各档位的表笔开路电压是否大于3.3V?
测量这样的电路板,会不会击穿芯片?

网友A:
可以测量,没问题的

网友B:
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没问题,放心吧。

网友C:
一般数字表的输出电压都会小于6.5V

网友D:
没有问题,可以测量。我们低电压3.3v的单片机的电路板就是用万用表测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E:
3.3伏芯片最高5伏供电大部分也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