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这是意大利纵横电子锯的PLC程序,求编程软件及指令手册。

网友A:
很小众的品牌了

楼主:
什么品牌呀?你有指令手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品牌呀?知道是什么指令手册吗?

网友B:
PLC的具体型号呢,另外你这图片不就是plc程序了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指令表(语句表),你自己转成梯形图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器比较老,程序下载不下来,没有软件,也没有编程手册,要把这个软化为梯形图。

网友A:
还是尽量改造吧
估计没有什么希望找到资料

网友D:
这个是指令表语言,能转成梯形图,不过PLC型号不清楚,如果知道型号的话可以查询对应plc的编程手册来转换成梯形图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