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请教大家个问题。
有两台同步电机,额定频率都不是50HZ,一台超过额定频率60多HZ,一台10几HZ。
能不能用变频器调速,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吗?还是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建议不要让电机长期工作在十几赫兹的低频状态下,这样电机发热比较大,可以用减速机,让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下。

网友B:
可以用变频器调速。需要采用工程型的变频器产品。属于针对定制电机的调速控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