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2):
最近一段时间使用信捷PLC其中一款XC2-14R控制切割不锈钢管,动作很简单,送料--夹紧--切割--下压。程序也很简单,但是发生夹紧后突然弹开或者夹紧动作没有造成刀片崩坏,检查程序没有问题,电气也没有问题,现在很是怀疑这款PLC不稳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只有增加感应器来保护刀片,其他办法就没有想到了。(不要叫我贴出程序,太简单的程序)

网友A:
这种开关量简单程序没有什么不稳定一说吧   信捷这么烂吗    没用过信捷

网友B:
呵呵;不一定是PLC本身的事;如果怀疑,你可以用一台三菱FX3SA的装上试一下;

网友C:
xc2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是不是外部的检测开关有时候不到位

网友E:
清空后再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F:
在查不出外部可能的干扰情况下
问2句,如是还真怀疑程序问题
1.设备只此一台
2.新的

网友G:
送料速度是否太快,夹紧装置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觉得用气缸做夹紧装置最省事。

网友H:
做延时试试

网友I:
这种可以做输出计数器看看就知道有没输出,我经常用两个相关接近开关做置位和复位,在运行几千次以后对比两个数据,如果相等或差一,就说明没问题,如果差超过1就说明有问题,同样你怀疑PLC有问题,那问题是在夹紧输出这块,那就监控输出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I:
刚好这几天帮朋友做数控程序,数控车床改造过,自动送料,我编程序的时候再夹紧后延迟1秒才敢下刀,就是怕没夹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一定是PLC本身的事;如果怀疑,你可以用一台三菱FX3SA的装上试一下;
信捷与三菱程序能通用吗,就是说信捷的能直接下载到三菱吗呵呵我不懂问一下高手

网友B:
呵呵;信捷最初的PLC基本上都是参照三菱的PLC,指令大多都一样的;
但现在这么多年,三菱及信捷都自己推出了很多新的功能及指令,所以现在的只能参照,不可能完全照抄过去的;

网友K:
估计夹紧执行机构有点问题,电控程序如果是步进方式应该逻辑上没啥压力的

网友L:
PLC应该没有问题的,信捷没有那么垃圾!又没有通讯脉冲这一块,不存在什么不稳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做了延时,退到1.5S后才松开夹具

网友M:
怀疑你的程序不完美,是不完美有缺陷,并非程序有错。

比如说,现场某一电器正在启动,它能产生瞬间的干扰脉冲,而就是这一脉冲,足以使设备产生误动作。通常情况,为了消除干扰,可以在程序中编制一些过滤延时(0.1-0.5秒),这样一来,即使有干扰脉冲,也不会执行错误动作。

下图程序中,当X023信号持续达到0.5秒后,M32才能自锁报警。
当然,也可以编制一信号断开滤波程序。

网友N: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可以通过监控来检查

网友O:
夹紧后,是否停止输出,由液控单向阀保压?
如若不是,则需要一直输出夹紧动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了延时,退到1.5S后才松开夹具
没有使用传感器检测?
程序问题

网友P:
三菱信捷都用过不下几十个,至今从没出现PLC质量问题。连PLC硬件问题都很少见。

网友Q:
自身程序不严谨(估计顶楼也就是拼凑的半把刀)
信捷我用了也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
和谐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信捷最初的PLC基本上都是参照三菱的PLC,指令大多都一样的;
但现在这么多年,三菱及信捷都自己推出了很多新的功能及指令,所以现在的只能参照,不可能完全照抄过去的;
那你也叫他换…

网友R:
信捷PLC很稳定,程序检查一下,大多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设备有三套,有两套别人接线,有一套自己接线,但是程序都是自己编写,就是别人接线这两套出现问题,程序是都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自己思维去编程,程序相差不远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不喜欢我可以不来,现在这里只是讨论问题,不要出口出口成脏,在现实中对于你这种人我只有避而远之,自己一人玩去

楼主:
回复 网友R:
估计程序不够严谨,或者是机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提议,有机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没有,夹紧后保持夹紧动作,退刀后延时1.5S先是复位夹紧动作延时0.2S再松开夹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备有三套,有两套别人接线,有一套自己接线,但是程序都是自己编写,就是别人接线这两套出现问题,程序是都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自己思维去编程,程序相差不远
哈哈 一句差不多,相差不远,我彻底无语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差不多,输入输出点不一样,其他都一样,没有100%相同,何必找字眼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认为问题出在程序。

网友M:
你不是有3台设备吗?既然怀疑PLC不稳定,并非是程序问题,那就把3台PLC相互调换,当然程序也跟着对应各自的设备。
此时是PLC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将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吸取大家的意见,着重检查程序,另外增加保护感应

楼主:
回复 网友M:
客户每天开机开料,每天的任务要6000根管以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停下给调试这个那个的

网友S(2020-01-03):
一 在线监控程序,确认动作
二 贴出程序,自己的程序出问题自己有时候就是找不出来,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灯下黑

网友S:
某宝一百多块的三菱工控板,都用的很好,信捷不如那个小作坊的工控板,没法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某宝一百多块的三菱工控板,都用的很好,信捷不如那个小作坊的工控板,没法信啊
这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T(2020-02-25):
回复 网友A:
换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U(2020-09-14):
一直用国产信捷的PLC,从来没有出现想楼主说的那种现象,还是要复查一下程序。逻辑控制要么是ON,要么是OFF.

网友V:
做延时,有可能加紧没动作完毕就下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