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18-05-03):
自己写了一个FX3u控制安川伺服的程序!伺服没有动作请教各位帮助看看那里出了问题,伺服驱动器手动是可以的

网友A:
伺服手动操作和通过PLC控制的动作不同,
PLC控制和程序、接线、参数等都有关系
可以不先写多不程序,只写一条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执行指令后,看PLC的脉冲输出点灯亮了没有,灯亮如果伺服不同,检查接线和参数。

网友A:
FX3U输出是集电极的,那接伺服驱动器也要按照集电极的接法,你图中那接法是不是差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帮忙写个简单一直发脉冲的梯图我试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Y0,Y1输出灯都亮了,但伺服没有收到脉冲,我用U007看的

网友A:
Y0灯亮,那指令执行,脉冲是输出了。
接线中
7、11接到PL1 3脚
8、12接到Y0、Y1
Y0、Y1公共端接到SG
这样试下看看

网友B:
有没看下电子齿轮比多少,脉冲是不是太少了距离太短没看出来

网友C:
第一次用的话先检查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样的话是不是按照图纸7.11就要接个1K欧的电阻

网友A:
你那图中1K的电阻是伺服驱动器内部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试过了,按照你说的接线,也是伺服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设对,伺服也没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齿轮比默认的4~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设对,伺服也没报警
参数对不对,你要说出设置了哪些参数。
除了电子齿轮比外,还有脉冲形式等,以及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状态等

楼主:
你说的对,我是找的

网友D:
接线不对的可能性大,电子齿轮比设定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又检查了一遍,接线个我画的图纸上一样YO输出CN1.8脚与11.7有5v

楼主:
回复 楼主:
麻烦再帮我看看,还有PLC写的对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帮我看看,还有PLC写的对不呢
指令能执行,对应的输出点指示灯亮了,那程序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端子1 SG要接0V,我试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遇到了,Y0.Y1com点接驱动的一号脚也就是你说的SG就有脉冲,接0v或者com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0 v就没有脉冲了,安川的人也不说不知道为啥,问题是现在我com接SG有脉冲了但电机还是不动啊,电机手动模式试过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COM接SG就有脉冲了,其它没动奇怪,问题现在通过U007有脉冲,电机还是不动,麻烦再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