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E310电源部分电路图,求解各元件应该是多少?(已结,做报废处理)

楼主(2018-05-03):
上面是实物图加实物画的线路图,标记的6个不知道应该是多少的,大神指点下,感谢

楼主:
还有这个D1好像也坏掉了,是不是直接可以用18V稳压管代的

网友A:
问问厂家,救助厂家,板子烧成这样我都是直接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应该不会告诉你的,一般都直接叫你买板,出钱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你不知道数值,所以,先买驱动板也是可以的,回来后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你不能保证换对了元件就是修好了,还有可能连带其它元件故障,如果是重要客户,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驱动板,减小回修率!因为我没有板级维修条件,什么 活都要去干!有时候,驱动板故障很诡异!一不细心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故障或在你维修那正常,到了使用现场会有新的问题。不可以认为看见的故障元件换上去就好。因为有可能存在着隐患!修复驱动板后要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正常后再接好主回路。

网友B:
完全可以用18v稳压管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基本问题不大,这个D1应该就是保护用下的,就是那几个电阻值重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算是老客吧,换板价格就高咯,和买台差不了多少了,能修就修修了,这种小机器报废多

网友C:
去淘宝淘块旧板。对照维修。修好后,可以剩一块旧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想这样的,看了下板要350一块,报价500,客户不修,就只能做报废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