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PLC,两台CPU的通讯协议及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18-05-03):
这款CPU是671 60的。施耐德PLC和西门子300相比哪个好?功能及价格方面如何?
在这套系统中,两台CPU之间用光纤通讯,和扩展模块用的铜轴电缆通讯不知道是什么协协议,主机都带以太网口了,为什么和上位机通讯还加通讯模块?

网友A:
两台PLC之间是冗余吧 用习惯了西门子234 这个信号还有分支器呢 等大神解惑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是有线电视分支器呢,施耐德的PLC很少见,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居然用了绿色的线槽,偶的心拔凉拔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PLC之间是冗余吧 用习惯了西门子234 这个信号还有分支器呢 等大神解惑
是两台之间冗余的,除了这个里两台主机和一下面扩展I/O外其它柜子里也是扩展模块就是通过那种铜轴电缆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是有线电视分支器呢,施耐德的PLC很少见,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居然用了绿色的线槽,偶的心拔凉拔凉的
没看到绿色的线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