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请问大神,台达变频器VFD075M43A上电无显示是什么故障?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如果电源正常,您可以查一下充电电阻是否失效!如果充电电阻完好,那就是驱动板的开关电源没有工作,查一下开关电源的IGBT管子是否完好,以及管子的源极(相当于发射极)的1欧小电阻是否断路?附近的稳压管是否击穿?漏极(相当于停电极)的电阻是否开路?如果正常在查一下开关电源的振荡电路是否工作正常。仔细检查。
如果驱动板和主板灯都不亮,就是以上部位。如果驱动板灯亮,查一下主板到驱动板的排线。

网友B:
你可以测下端子的24伏和10伏都有吗?你在测下540电压有吗?要是直流电压正常,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C:
电源部分故障可能性大,检查启动电路

网友D(2018-06-02):
一般是充电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