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0.75KW的变频器示教机箱,电机看不到是多少的应该是配套的,一运行五秒就报警OLP那个P打不出来,因失速防止而停止,有高人指导下嘛

楼主(2020-05-07):
两年过去了居然都没有人回复哎,今天偶尔进来看一下居然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贴子,自己给自己加下油吧,回复一下,两年前还是菜鸟呢,现在已经对三菱的控制产品很熟了,包括变频器。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是异步电机和变频器匹配的话出现这个问题,只需要调整Pr.96号参数进行一下电机的自整定就可以解决了,如何还想加强在启动时的低频转矩的话,可以设置Pr.80,81号参数后再进入Pr.96自整定的操作,此时变频器进入先进磁通矢量控制,在低频下转矩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变频器会自动提高在大负载转矩下的电流值,待转矩变小后自动降低电流值,使其不至于过电流。

网友A:
失业 失意 又失眠的我 看到了这个帖居然笑了  自己发文 两年后自己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