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修变频器的4-20mA?与变频器怎么连接4-20MA电流发生器?

楼主(2018-05-03):
我是自学的维修变频器,一般都是在公司修,现场没怎么修过。我只会修变频器硬件部份。常见故障等!对于4-20mA不准这种故障我都是直接换板子!从来就没有修过这类故障。闻知过许多同行用4-20mA电流发生器来维修校验4-20mA.我没有动过手,由于条件原因,我不适合板级维修。只是有判断能力的动手。
那有有了4 -20mA电流发生器,与变频器怎么连接输入呢?又怎么检测呢?我鼓起勇气问问大家!想明白明白。对于这块功能,我一点不懂!什么PID,我一窍不通!只是拿来一台变频器,能判断故障部位而已。当如果遇到上述故障时,我只能换主板。谢谢大家!

网友A:
4-20MA信号在变频器中中有两种用途,一是用来做频率给定信号,另一种是做PID控制的反馈信号,对其精度测量要求并不是太高,自己用时按咸工的方法用块LM317做一个信号源就行了。4-20MA信号接入变频器你的图上已有I2接+,GND接-。观察电流值时串入数字万用表即可,对变频器进行设置,用4-20MA信号作频率给定时,设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0-50HZ,则4MA时对应0HZ,20MA时对应50HZ,12MA时对应25HZ等等。PID控制的反馈信号电流IF对应的可能是压力、温度等参数。

楼主:
谢谢您,您是说:把电流发生器负一端接入变频器的GND,电流信号发生器的+接入数字万用表,再用数字表的另一表笔接至IF。调整频率,使数字表的读数与变频器的频率对应,如果不对应,就是主板有问题,要对主板进行维修,如果读数准,就是变频器没有故障是吗?那个JP3和JP4也得对应吧?这个地方我从来没过心过。
如果显示不准,就证明主板有问题,或能修就修好,不能修就换主板。

网友B:
也有专用的模似信号发生器,或带模似信号输出的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C:
可以使用过程校验仪,电流、电压、电阻信号,价格也不贵,可以考虑二手的

网友A:
JP3和JP4对应的是输出信号,只需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即可,它检测的是变频器的输出信号,你就是用电位器做频率给定,它仍然是有输出的,因为它是另一套电路了。

网友D:
咸工发过一个贴子是教做一个电流源的,电路很简单,可以做一个

楼主:
嗯嗯,谢谢大家!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谢谢。我终于明白了。以前没往这方面悟过。

网友E:
佩服楼主的学习精神!

网友F:
以前遇到一个4-20ma输入的仪表,也是4-20的端口损坏,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