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我plc里有几个数据想做长期掉电保持!又不想再额外买电池盒。我想在触屏退出脚本上把“数据当前值保存到初始值,然后再把初始值存盘”。
 TPC7062TD不支持数据存储功能。不知道tpc7062TD这款屏能支持这个功能吗?

网友A:
TPC7062TD不带参数存储,不带曲线存储,不带报警存储,不带掉电存储。搭载全新的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有报警、配方常用功能,无数据存储功能,无保持初始值功能)。

网友B:
只是几个数据保存没那么麻烦,自己写个脚本存成文件,上电首循环读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几个数据保存没那么麻烦,自己写个脚本存成文件,上电首循环读出即可。
把“数据当前值保存到初始值,然后再把初始值存盘”。写这种功能的脚本能实现我想要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几个数据保存没那么麻烦,自己写个脚本存成文件,上电首循环读出即可。
把“数据当前值保存到初始值,然后再把初始值存盘”。写这种功能的脚本能实现我想要功能吗?
看来你我的理解有误。我认为你是想保存plc的值,那么需要保存的时候就写入到屏里,需要读取的时候就从屏里读出。不用分时间,跟断电也没关系。相当于触屏做你的存储介质。如果不能满足的话,只能寻求其他方式了。

网友C:
拿TPC7062TX这个带128M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