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该机原始故障是:烧坏电源板后导致主板I/O口电路烧坏。修复好电源板和I/O板上电面板显示背光亮,按任何键无反应,后面把编码器板接好显示正常,绿色指示灯亮,其它灯灭。查看启动数据参数为外部端子启动,4-20mA频率给定,接好线启动,运行指令在面板上已经给定正常,显示频率没有上升,查看给定60端口的毫安信号也是和实际给的信号是一样的,测量电压输出端也没有电压。查看运行模式为开环模式是出厂默认值。
这个机型是不是要接电机编码器?不接编码器为什么不报故障?或者主板还有问题,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A:
一般flux都要换成普通主板测试

网友B:
我用普通板来测试运行正常,驱动板正常,输出电压正常。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