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IGBT推动电压为15V时,CPU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各位老师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大概30多khz左右。

楼主:
输出几伏脉冲

网友B:
载波频率多少就是多少,偏差不大

网友C:
推动电压是什么?

网友D:
你是指什么频率?开关电源频率?还是变频器载波频率?

楼主:
igbt驱动电路的输入频率,该频率有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