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伺服电机的接线,有点不会

楼主(2018-05-03):
这是接口定义。我用的是FX1N ,看了半天说明书。
目前,把1脚(控制信号输入输出电源)2脚(使能RUN)19脚(集电极电源输出)一起接的24V , 7脚(脉冲负)和21脚(方向负)各串了一个2K电阻接到了PLC的Y0和Y2 , COM点接到了24的负极,现在上电电机不锁紧,给脉冲不动作。
看说明书实在看不懂了……哪里问题呢?

楼主:
使能有负极吗

网友A:
电机不锁定,那始能信号可能没接通,将RUN信号和控制电源负端M24短接试下。

网友B:
使能没有通电

网友C:
日鼎伺服吧

网友D:
让代理商跟你焊好

网友E:
这个东东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