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如题,两个相同的设备只是伺服电机功率不同,一个750W,一个1000W,驱动器也不同,现在怀疑是750W的驱动器坏了,把1000W的接上,报AL-1A,说明书说是伺服电机不配。怎么设置,

网友A:
估计得报警吧。

网友B:
不能接的,确实是会报匹配错误的。

网友C:
驱动器还是要换回原来用的型号;
如果是变频器你这代换的方案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调整参数后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用还是得匹配相等

网友E:
驱动器是通过什么办法分辨电机的功率?

楼主:
那能用安川750W的伺服去驱动三菱的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也是750W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能用安川750W的伺服去驱动三菱的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也是750W的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更不可能的事;
三菱750W不同系列驱动器都不可以带750W电机,不用讲换安川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果然内行,不错

楼主:
这伺服没有变频好用。

网友C:
哈哈;不能说伺服没变频好用;
只能说伺服要对电机匹配,变频器则对电机品牌什么没要求;

网友G:
回复 网友C:
SEW 61B我都不知道该叫伺服还是变频器了,说他是变频器吧,他又能控制伺服电机,说他是伺服吧,我记得说明书上他自己都说是变频器,并且变频器和伺服电机不用完全配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看过这么一个帖子里有人说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