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3):
各位大神,我用的欧姆龙CP1E-N30的PLC,触摸屏用的还MCGS,触摸屏型号是TPC7062Hw.我想实现一个功能,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在系统断电的时候可以保存下来,plc我做了图片上的设置,MCGS的触摸屏我设置成可读可写,现在只要一断电重启,触摸屏就读不到数据。

网友A:
正常D区都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R,你需要将A751.15设为ON,你才能将D0~D800的数据保存到EEPROM,这样断电后才能从EEPROM中恢复,你都没有备份,如何能恢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D区都是掉电保持的

SIR:

   对于N系列型号来说,D区域断电保持时间为40个小时,对于E系列来说,其断电保持时间为50个小时.

网友C:
首先启动模式在运行----你是如何写进PLC的?
数据保持问题,使用D区,装电池,几年都不会丢。

网友D:
PLC配上CP1W-BA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