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4):
书本上说是叫NAP端口,这个端口怎么用?干什么用的?书本和网上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介绍,下面的controlNet接口是知道。。。这个口干什么的呢?远程I/0,1794-ACNR15也有一个这样的网口,CNB和ACNR15他们直接可以不用BNC线链接,用网线链接吗?那位师傅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网口,也是controlnet口
需要1784-U2CN连接

楼主:
是这个数据线吗,这个干什么用的,有这根线就可以电脑下载程序了吗?CNB这个口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可以下载程序。可以规划网络,如果不配以太网接口模块,可以通过这个口连到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说必须买那个1784-U2CN,才能用电脑连接起来下载程序是吧。那么这个CNB的口可以和ACNR15的网口,用网线连接通讯吗,取消同轴电缆

网友B:
用过ETHERNET的网口,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