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4):
细分数2/A  2/B怎么理解的?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种驱动器没用过,其他几个可以理解,这个不看说明书还真不好理解……

网友B:
看这个没有什么解释的,就是这二种拔码的细分数都是400.

网友C:
看表格3楼说的对;楼主的疑问,可能是为什么会分成A、B。
也可能是,三个开关,正好可分成8种方式;不过我只是猜测,也许还有其他的理由。

网友D:
DIP开关的位置拍张发上来;

网友E:
1、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可能还需要查看细分概念。

2、细分精度。一般是2.4.6.8.16.32.64.128.5.10.20.25.40.50.100.125倍细分

3、楼主的疑问,在这里表示的是:两相步进电机,它有2个绕组A和B,所以精度细分为2/A ,2/B?此细分精度可查到对应A、B相线圈电流的比例?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IP开关的位置拍张发上来;
DIP开关的位置拍张发上来,难道看不懂,本来就周脉冲数调整与下面的扭力调整

网友F:
A正转B反转

网友G:
这驱动器没有说明书?
里面没这个相关的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驱动器没有说明书?
里面没这个相关的说明?
这驱动器没有说明书,里面没这个相关的说明,没有怎知

网友H:
问厂家技术员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