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隔圈用什么方法检测好

楼主(2018-05-04):
这个齿轮内嵌双轴承,轴承间用到隔圈,在流水线上要检测这个隔圈,防止漏装
如何检测,既实用又经济

网友A: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 检测内置隔圈

网友B:
视觉传感器,或者你的隔圈有多厚?是装过轴承后检测还是在装轴承以前检测?有数据好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 检测内置隔圈
这麽小的东西,可以吗?推荐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传感器,或者你的隔圈有多厚?是装过轴承后检测还是在装轴承以前检测?有数据好办事。
视觉参考过,成本,照明都是问题
激光的也考虑过,成本不亚于视觉
厚度2.3mm
先装一个,在装隔圈,挡圈是先于轴承装的,不用考虑(没有它第一个轴承就可能漏下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感型接近开关或者光纤开关可以试试,毕竟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没这个隔圈的情况下轴承移动的距离多大,可以把工件竖着放,有隔圈的轴承不会移位,没有隔圈的会移下来,到时候用光纤检测间隙有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型接近开关或者光纤开关可以试试,毕竟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接近开关恐怕不行,开关起码要安装在10多mm外,普通接近开关要准确检测出2.3mm宽度7mm多点的隔圈怕是很难。
数字光纤倒是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没这个隔圈的情况下轴承移动的距离多大,可以把工件竖着放,有隔圈的轴承不会移位,没有隔圈的会移下来,到时候用光纤检测间隙有无就可以了。
没看明白您说的意思
二边轴承都装好?----即便在高的着也不会采用。
轴承的安装拆除要借助工具的。
即便没有隔圈也不会有你希望的移位

网友D:
工位上有没有办法安装探针?
类似于触碰型的检测

网友E:
最简单的考虑一下称重的方式吧,间接测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考虑一下称重的方式吧,间接测量比较
生产线上用个电子秤,在加个机械手?,还不如上视觉,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位上有没有办法安装探针?
类似于触碰型的检测
用搞机的话说,这么简单的是琢磨个啥
最后是一个气缸+微动开关解决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实用!有保障!

网友F:
这么小玩意,建议直接用影像系统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玩意,建议直接用影像系统为佳
几个方案,最先淘汰的就是视觉----让机械设计的笑话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称重是最不可靠的,我记得给压铸机做产品称重产品差别10g发出OK/NG

网友A:
后来想了个比较笨的法,就是在胶圈上加个胶条,安装完毕后可以抽出来的那种,成本比较低,而且直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利用超声波探伤的原理,具体设备型号还要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