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电流互感器的图示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2018-05-04):
本人在酒店工作,酒店高压10kv电源供电,高压柜共四个,分别是进线隔离柜,pt柜,断路器柜和计量出线柜,柜子上有电路图,但是电流互感器的画法不同,请教一下,三种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此处要用不同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一个圆圈带竖条穿过代表一个铁芯,旁边连接的一横2竖代表一个次级绕组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先说你第一幅图片里的,是进线柜,是隔离手车,不可带负荷操作。下面的电流互感器是零序互感器。整条电缆从中间穿过的。。第二幅图片是PT柜,也是手车带一次熔断器的,但是没有电流互感器。。第三幅图是断路器柜,有两组电流互感器分别接在主回路A,C两相,是做保护用的,本柜出线有计量的话也会取其中一组,具体要看设计。这种叫三相两元件式系统。第四幅图不像是出线计量,很像是外面电缆进线柜。带计量,分别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这个电流互感接法和第三幅图是一样的。不知是你表述有误还是我搞错了。

网友D:
没从图上看出电流互感器的区别;是指数量和测量位置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你第一幅图片里的,是进线柜,是隔离手车,不可带负荷操作。下面的电流互感器是零序互感器。整条电缆从中间穿过的。。第二幅图片是PT柜,也是手车带一次熔断器的,但是没有电流互感器。。第三幅图是断路器柜,有两组电流互感器分别接在主回路A,C两相,是做保护用的,本柜出线有计量的话也会取其中一组,具体要看设计。这种叫三相两元件式系统。第四幅图不像是出线计量,很像是外面电缆进线柜。带计量,分别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这个电流互感接法和第三幅图是一样的。不知是你表述有误还是我搞错了。
您说图三和图四一样,图三和图四还是有点区别的啊
还有,图四确实是出线计量柜
我再发一张图,您看一下
图1到图4  对应G5到G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从图上看出电流互感器的区别;是指数量和测量位置的区别吗?
对啊!不知道数量为什么会不一样

网友E:
数量不一样,可能需要采集电流的仪表或保护器比较多

网友D:
有两个的,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比如分别为指示、继电保护之类;计量柜上的,则用于计量。
平常没有注意这些,所以我说不准。

网友F:
一个是计量用(电流表),一个是保护用(综保)
最后一张也是进线,是不是有联络柜?
剩下的是高压带电指示和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