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4):
如题,我通过一个150V的变压器,通过降压把风机风速降下来,但看哪个资料说过电机最好工作在AC220V范围,不要低或高太多,我就不是低了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什么风机?类似电风扇调速?

网友B:
呵呵;你只是改变电压,频率还是50HZ哟;

网友C:
普通电风扇没有问题。

网友D:
看了题目好生纳闷,楼主如何做到的~通过变压器改变电机频率。

网友E:
看到现在的电工,理论基础差到这种程度,真的令我们这些老人感到唏嘘,不知该说什么好。

网友F:
是单相还是三相电机,是降压到150V吗?
或许可以了解一下风机负载的特性等。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降压把风机的转速降低,单相风机由于很多都是有电容的,问题还不大,三相运行的你的考虑电机的发热的问题

网友H:
楼主是把电机的供电电压降低了,我想是不是电机会发热严重呀。

网友I:
如果电压降了,导致电流增大,发热更严重

网友J:
降低电压,转矩降低,转差率由此增大,相当于改变转差率调速了,只是需要测量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大。
楼主说通过变压器降低频率,是对不上号的事情。

网友K:
如果电流在正常范围内,且不发热,就可以。变压器只改变电压

网友L:
单项AC220的风扇给100V或者更低能赚的很慢,但是对风扇不好。建议你直接给个10KV的电就行了!

网友M:
目前的电机来说,调频降速优于降压调速。

网友N:
楼主是人才啊,不知道你的理论出自哪里?

网友O:
别说了,申请专利吧。

网友P:
高科技吗??变压器可以改变频率第一次听说,普通的变压器只能改变电压。电机工作在低于额定电压的电压时输出转矩是会受影响的,转速变化不大。电机没劲。目前是通过安装变频器来达到目的的

网友Q:
楼主的标题有点问题!
其实内文的意思是通过变压改变其转速。这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R:
这个加装变压器不如直接买一个电容降速来得实在

楼主:
不好意思,题目写错了,不是改变频率,就只是通过降压方式来降速。因为最近也有别的项目在用变频器,一下子搞混了

楼主:
之所以问变压器变速好不好,主要是有现成的变压器且使用简单,只需二个档位的速度。而且也这么在用,只是不知长时间下来会不会对元件有什么不好影响

网友S:
风扇电流会很大,有烧毁的危险。属于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所以问变压器变速好不好,主要是有现成的变压器且使用简单,只需二个档位的速度。而且也这么在用,只是不知长时间下来会不会对元件有什么不好影响
加个变压器还不如加个电抗器(也就是线圈)。

自己找个变压器铁芯,在上面用漆包线绕几百匝,如果想有多种速度,可每隔一定匝数留出抽头,完成后串进电机电路中就构成电抗器降压。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也可以直接购买电风扇用的电抗器调速器。

网友T:
普通的降压变压器没有能改变频率啊?

网友U:
降压单纯降低了转矩,对电机没有好处。小功率的就可以用,大功率要用变频器

网友V:
电压降低了,转矩就降低了,电流就会增大,就有烧会的危险。

网友W: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的题目可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呵呵

网友X:
最好是不要这么降压使用,注意电机发热情况!

网友Y:
变压器怎么改变频率啊!

楼主:
电机功率不大,60w。运行了大半天能正常运行,本来是想测下电流多大的,刚好出差,回来以后货就发走了。下台机器再测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