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4):
大家好,刚换FX5uPLC,要用到高速计数及定位指令,原来的C251,C236去哪里?
怎么用?大家都说说把

网友A:
这些硬件手册没有?

网友B:
FX5U使用高速计数器,首先要在编程软件中设置高速计数器参数
然后通过指令启动对应的高数计数器开始或停止
高速计数器的数值存储在特殊寄存器中,可以通过指令读取到

网友C:
这个5U高速计数器我在水处理设备用到(我用到了7路,处理器单元FX5U-80MT),高速计数器的开启需要在参数设置而且需要指令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没类似的例子能给我参考下?qq:453523111@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把高速计数部分和定位的资料发我邮箱,我学习下,谢谢版主。453523111@qq.com

网友D:
FX5用户手册 应用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