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刷卡

楼主(2018-05-04):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要用IC卡识别身份,刷卡对的就可以操作触摸屏,不对的就不能操作,请问有这种触摸屏吗?应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A:
刷卡机看做是一个传感器,触屏是一个操作端口,控制器可以是PLC,这样分开来分析应该就不难吧

网友B:
刷卡机的数据传给PLC或触摸屏,对比后决定是否有下一步操作权限;

网友C:
刷卡机的伟根转成485给PLC做身份鉴别。

楼主:
什么触摸屏度可以做吗?刷卡机有RS485输出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触摸屏度可以做吗?刷卡机有RS485输出的吗?

淘宝买个USB的读卡器,然后参照你触摸屏的条形码部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