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4):
一、伺服器和直流调速器的维修难点在于,其运行必须接入多种电机信号反馈(主要是编码器),而编码器都是安装在现场电机或与之连接的机械上。实际维修室根本没有这样的电机、机械、编码器,所以,维修过程中,只能上电静态试机,不能运行动态试机。这就造成了对那些运行中才出现的故障,无法检测试机。结果是,只好频繁携机往返于现场与维修室之间,效率极其低下。
二、维修室伺服器不能运行的原因,是不接编码器,伺服器CPU主控板报警,不能启动运行。
要让它运行,有几个方案:
1、制备电机、编码器、机械,尽可能模拟现场的最小系统环境。但成本过高,普适性差;
2、制作仿真编码器信号源,接入伺服器,欺骗伺服器。需要研究伺服器信号接入端电路特性,研究编码器信号特点,技术难度高。
3、将伺服器的CPU主控板甩开,用另一个变频器的CPU主控板代替,将伺服器变为变频器来运行。需要研究原伺服器CPU主控版输出信号特点和驱动板输入信号特点,以及替代CPU主控板输出信号特点。有一定难度。
4、修改原伺服器CPU主控板参数,屏蔽(取消、使不能)编码器接入功能,使伺服器变为变频器运行。最简单,但不知伺服器有无此功能?需要咨询。
5、在伺服器CPU主控板电路上,找到某一点或几点,经过适当处理,屏蔽报警信号?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确实是不好动态测试,希望有经验的大师出来指导,

网友B:
没有点成本,想修伺服不那么容易呀。

网友C:
各位说的都对,问题依然存在,想解决很是不易,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D:
呵呵;没有对应的电机、编码器电缆,你修了也不敢确认维修成功;

网友E:
   一看这帖子的内容就知道外行了,欺骗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检测,有这技术的就可以去生产一款伺服去挑战安川了,反正我是不懂,算我见识少。

网友F:
直流调速器可以设置成不带测速运行模式的

网友G:
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这帖子的内容就知道外行了,欺骗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检测,有这技术的就可以去生产一款伺服去挑战安川了,反正我是不懂,算我见识少。
外行在学习中。。。世界太大,专家如云,真要虚心学习。。。

网友H:
伺服应该可以说是针对一款电机定制的。想测试完全要依靠软件

楼主:
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有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就是在工控维修界内,就是通过以上某种方式。耐心等待吧!
市场规律是无坚不摧的。。。有需方,就会有供方,就会有市场,也就会产生商品。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电源和驱动和主电路出现问题,无须连接主板,可独立检修。另外,其它单元也可考虑独立检修,如检测电路,通讯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电源和驱动和主电路出现问题,无须连接主板,可独立检修。另外,其它单元也可考虑独立检修,如检测电路,通讯电路等。
难免有些特殊故障,需要带载运行检测。

网友J:
伺服的原理和变频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驱动同步电机,但它对电机是很挑的,某公司的伺服驱动某公司定制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格式也都有区别,甚至同公司的伺服所用编码器也不尽相同,编码器插头,电机插头,都不一样。维修难点不在伺服本身,而在你无法满足那么多的调试条件。只满足一种品牌的调试条件就很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伺服的原理和变频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驱动同步电机,但它对电机是很挑的,某公司的伺服驱动某公司定制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格式也都有区别,甚至同公司的伺服所用编码器也不尽相同,编码器插头,电机插头,都不一样。维修难点不在伺服本身,而在你无法满足那么多的调试条件。只满足一种品牌的调试条件就很吃力了。
学习了,谢谢!

网友K:
控制板都能换吗?真是醉了,同一家同一款变频器不能随便换控制板,里面出厂都会改功率代码,校正电流,母校电压。每款机器脾气不一样。如果你有工厂模式代码,就好修了。AC伺服在厂初级调试都是使用变频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