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怎么弄呢?慬的支个招

网友A:
虽然我不懂西门子,你这样问 没谁回答,你硬件结构,PLC和变频器走的是通讯(类型),还是模拟量。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模拟量

楼主:
谢谢·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B:
模拟量是0-10V或4-42MA这个要据现场控制输出的,只要把变频器最高频率设定53HZ,模拟信号最高值对应的就是53HZ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C: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的话把量程改一下。。

网友D:
模拟量的话,程序基本上不用动,改变频器参数就可以,具体还要看你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E:
plc输出的模拟量信号要和变频器需要的信号一致,让模拟量信号和频率形成对应关系。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为53HZ

网友C:
变频器频率上限也要设定成53HZ与PLC对应起来。

网友F:
直接改变频器的上限就可以了

网友G:
超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