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测量单向可控硅?

楼主(2018-05-05):
本图是我拼的图,想利用这个图测试大功率可控硅。图中是双向可控硅,不知电路有没有问题?另外,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能不能直接测量单向可控硅?需要加上什么元件能够直接测量双向和单向可控硅?我还不一定什么时候研究呢,手头有一个,是同行制作的,体积有点大。电路中有没有问题?大家参与?
本文出自中华工空网。

网友A:
可以测。单向的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是用几种电路的应用自己改了一下电路。还没有应用呢。

网友B:
一个电阻加一个双向管就好,要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大功率可控硅,就是饼式那种,您给个电路呗?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路不能同步正弦波,都是直接取样,我可没时间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