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按键都不能用,机上带的鼠标可以用,使用正常,请问各位大神,有知道原因吗,或是有相关资料望不吝啬给一份,邮箱18899738757@163.com,谢谢

楼主:
图片看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把鼠标拔掉呢,按键是外置键盘还是内置的

网友B:
什么信号。有图片没有,楼主要大家猜吗

网友C:
应该是USB供电不足造成的,通常要关机再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是台达的屏么,或者上个图看看

网友E:
不支持热拔插吧,重启下应该就能用了

楼主:
能不能看到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图片发不上去,不知道则么回事。是西门子的6FC53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键和鼠标都是内置的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图片发不上去

楼主(2019-01-17):
该结帖了,最后处理为通讯芯片虚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