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复制的起始地址和目的地址都是指针怎么确定复制的长度?

楼主(2018-05-05):
如问题所说,起始地址,目的地址都是指针,怎么知道复制的长度,

网友A:
WORD后面的就是单元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db96.dbx吗,只传送一个位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e0是数据块里的一个结构,所以复制的是整个结构体的长度,但是还有个问题没搞懂,blkmov是复制还是剪切,blkmov后,源数据还存在吗?

网友B:
存在啊,你可以自己试试嘛。说明里很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