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批量复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8-05-05):
用的是信捷XC2系统plc
用ZRST指令来复内部继电器 ,问题是当X6和X26都接通的情况下(接通不分先后),为什么Y4会有输出。
Y4的输出条件中间继电器都由ZRST指令复位了,y4为什么有输出?或者说这款plc 在使用ZRST指令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一边置位一边复位,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楼主:
类似的问题
通过测试发现 只要是通过输入点直接驱动内部继电器,然后在由这个内部继电器直接去驱动输出,此时通过批量复位指令ZRST来达到复位输出的目的,都是不行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置位一边复位,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程序不是复位忧先吗
我把ZRST指令的位置调正也是同样结果
其他品牌PLC没发现过类似问题(如三菱

楼主:
按指令说明看,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网友B:
三菱也不能一边置位一边复位。

网友C:
你把所有的输出Y点的程序放到程序的后段看看。程序与电路不一样,判断Y4输出ON后,你复位M49只会改变M49,下一周期前段M49为ON,Y4为ON,和双线圈一样。

网友D:
程序执行顺序的问题

网友E:
你复位的是M,又不是Y,扫描从上到下,Y10一直有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所有的输出Y点的程序放到程序的后段看看。程序与电路不一样,判断Y4输出ON后,你复位M49只会改变M49,下一周期前段M49为ON,Y4为ON,和双线圈一样。
程序的顺序都调整测试过的
不明白的地方是输入条件都断开的,怎么会产生输出了,没有其他程序了,上传的就是全部测试程序了

网友F:
当X6接通时,M49接通、并Y4接通,之后因X26接通而M49断开;至下一扫描周期仍然如此(若X6未断开),故Y4一直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在下次的扫描周期到来是,有Y10的输入条件已经断开了,是逻辑输出又不是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X6接通时,M49接通、并Y4接通,之后因X26接通而M49断开;至下一扫描周期仍然如此(若X6未断开),故Y4一直接通。

但是Y4的条件是M49,再下个扫描周期中虽然X6未断开,但Y4的接通条件M49已经断开处于OFF状态

网友F:
下个扫描周期,若X6未断开,则M49又接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M49一直处于ZRST指令的复位状态中,怎么能接通了,不是复位忧先吗

楼主:
用ZRST指令处理这种类似的情况还是不放心。

对这款PLC来讲ZRST指令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改用传送指令来实现复位稳定多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这种方法来复位就没有上面的情况,大家认为哪种方式更稳定,请教下大家平时怎么处理类似问题的,就是用急停按钮对程序的处理问题

网友F:
顶楼第二图的M49,一直在复位、又一直在驱动接通。
15楼的图,是不是对Y的复位(未了解过其指令,所以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是对Y的输入条件进行了复位,Y又不是直接置位的,当输入条件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竟然在下个扫描周期中输出依然保持着上个扫描周期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法来复位就没有上面的情况,大家认为哪种方式更稳定,请教下大家平时怎么处理类似问题的,就是用急停按钮对程序的处理问题
你这种用法就象所有的启动开关都用选择开关或带锁的按钮开关,断电后再送电又会重启,所以一般都用不带锁的两个按钮来完成启动和停止,断电后再送电不会重启。程序也一样

网友G:
你把ZRST(最后一行)与Y4(倒数第2行)对调,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H:
批量复位指令我一般不用的,都是某通道传送0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