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接电子手轮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05):
华东威海的数控平面磨床,外接电子手轮。坏了,电工用加工中心上的手轮更换后动不了。机床手轮A、B脉冲直接进S7-200的输入。但是手轮工作电压标+5V,因为线都被电工搞过了。感觉用24V的手轮才应该对,希望西门子PLC方面的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A:
就应该用24V的手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查了一下,24v的手轮还有NPN和PNP的区别,S7-200的应该选哪款?

网友B:
我感觉也应该用24伏的,plc好像都是应该接24伏的,没见过用5伏的。

网友C:
呵呵;数控系统上用的电子手轮有5V 12V 24V的;与品牌/型号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回复,看来是24v手轮无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查了一下,24v的手轮还有NPN和PNP的区别,S7-200的应该选哪款?
都可以

网友E:
工作电压等级和类型一定要相对应,否者就不工作,电气技术可不能糊弄,哈哈

网友F:
对于200来说,5v的输入就是低电平,所以即使信号有5v,输入检测仍然认为是低电平。
200的输入口源输入和漏输入都行。

网友G:
NPN和PNP都行,只不过接线方式不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行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H(2019-06-14):
牧武师傅:你的威海华东数控磨床的电子手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这里有一台威海华东的小龙门铣电子手轮也摇不动XYZW轴了,连续进给可以移动,就手轮摇不动。请赐教!

网友H:
也期望行家们能提供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H:
我的电子手轮也是5V 0V A B的那一种

网友I:
学习了     我也是搞数控机床附件的(刀塔),经常协助系统开发调试。自己最近也是想学习首轮这一块。

网友J:
楼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故进行结帖处理,有其他的疑问可另开新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