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风机和水泵在负载变大时,转速会下降,此时变频器会有所调整吗?
回到设定频率吗?
有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呵呵;什么叫回到设定频率?
除非你有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把输出频率下降;
正常设定频率多少就输出多少,负载过大时变频器报警停机;

网友B:
风机负载大导致转速慢严重会烧了,有变频器带会有过载报警

网友C:
有两种可能性:

1、变频有电流限功能,当此功能设定有效时,设定值运转时,若电流过大,则自动降频,以保证不跳过流,当电流低於标准时频率且升到设定值运转。

2、变频的频率并未降低,也就是同步频率未变,但由于负载增加,使电机的转差率增大,即异步转速(实际转速)下降,除非你设置了转差补偿,如果设置有效,当负载增大时,转速将有所提升。

网友D:
没有变频器的话,负载过大就会导致减速发热大电流变大
有变频器的话,负载过大就会导致运行电流变大,要是超过其输出保护电流值就会报警停机的!

网友E:
如果已经未到达最高频率,频率会升高(闭环控制,风压。),如果负载过重,会报警或是电流限幅

网友F:
过载保护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实际工作当中一定会碰到此类情况,不然就不会有矢量控制方式了,

网友C:
风机、水泵也搞矢量控制?有意义吗?

网友G:
这个就要装个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否则是不会有任何调整的

网友H:
负载重时有时确实可以使风机或水泵转速暂时降低,变频器可报失速保护,电流大时频率下降,等电流小时频率在上升,一直到稳定运行,如果电流继续增大,变频器报过载或过流保护。过程如下;
  失速-过载-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