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现场有这么个事情,大家帮我分析下:
一台200KW的发电机,带一个55KW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按下启动按钮,控制柜内断路器就跳匝。在此基础上,把200KW的发电机改成300KW的发电机,就启动起来了。
到底是200KW的发电机带不起来55KW的电动机吗?那么为什么变成控制柜内的断路器跳匝啊,如果带不起来不是应该发电机熄火吗
备注:断路器是200A的塑壳,不带欠压线圈。是一按启动按钮,断路器立即跳匝。启动方法是 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发电机容量低(实际你的发电机应该还带有其余负载吧?否则单独200KW发电机组带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完全没有问题的),启动时负荷不足电压降低导致电机启动时间拖长,过长的启动时间导致过热跳闸

网友B:
之前已有相同内容帖子:电动机控制柜内的断路器跳匝(2018/4/28),连“跳匝”也还是原来的字样;此处虽然增加了“备注”,其实在原帖中亦可增加。
通常,相同内容的主题,不宜重复贴出。

若空载起动,不知情况如何。

网友C:
在电动机启动时,由于启动电流原因,容量小的发电机输出电压降低更明显,使启动电流更大。两种发电机的情况下应该测量启动电流和电压降,有数据好判断问题。

网友D:
电源容量太小,启动时启动电流太大,造成电源电压太低,低压保护使开关跳闸

网友E:
会不会是星角转换时间太短。

网友F:
按照楼主的说法“如果带不起来不是应该发电机熄火吗”,首先不管哪200KW还是300KW,发电机(组)都没熄火是不是?

你是(柴油等燃料)原动机直接带电动机还是发电机(组)供的电来驱动电动机?什么叫发电机带电动机?没懂。

那跳闸的看来是发电机组的(供电)空开?既然300KW能起来,我想与电动机一侧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跟发电机组的供电空开保护设置有关系吧? 我不觉得200KW容量的发电机没有带其它负载的情况连55KW的电动机都带不动。

顺便问一句,你电动机是什么负载?

网友G:
开关应该是C型的C型的开关电流只有5-10倍,更换D型200A开关即可,或者增大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