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有一台电机,原来 星三角启动,现在要改为变频器启动。原来是6根线,现在是3根线。那么现在这3根线的接法:是把电机接成△,然后拉出每一相接到变频器的U  V  W上吗?

网友A:
电机角接,出U V W 三根线到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B:
角接就可以了。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有任意设置的起动时间。

网友C:
角型380V
星形220V

网友D:
我们这里是角接。也是星三角该变频后。

网友E:
接成三角形就好了。

网友F:
接成工作时的三角形状态,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即可

网友G:
用短接片角接然后因三根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H:
把六根线接线端子上按照三角形接法接上连片后直接三根线到变频器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I:
马达内部出线三角接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服你。这张图片十分诡异。。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服你。这张图片十分诡异。。
神出鬼没也莫过于此吧,突然有种鬼片看多神经兮兮的感觉。
其实楼主上都给了楼主答案,三角形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