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不成立,片坏

楼主(2018-05-05):
规则不成立,片坏

运算放大器最为根本的两大规则是虚短,闭环状态下两输入端的电压差为0。和虚断,输入端流入的电流为0——输入端既不流出电流,也不流入电流(不会影响外部偏置电路——串联分压电路的分压值)。关于虚短,和芯片的内、外部电路均有关联,而虚断,有时更为直接地将故障所指投注于芯片本身。而一旦在输入端产生了电流流入或流出的行为,仅有一个结论:运算放大器已经坏掉。请看实例。
如图1所示,上电面板显示模块超温报警代码。检测模块温度检测前级电路,是较为简单的电压跟随器电路,据串联电阻值粗略估算,U12的同相输入端分压值起码约应在3V左右。现实测为8.2V,查R109、RT、R110的阻值均正常,高电压是由U12的12脚流出至分压点的,判断经12流出的电流导致分压值的改变。U12本身的“虚断”特性已经不能成立,判断U12已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如图二所示,该机器上电报接地故障。接地故障检测的前级电路为反相求和电路,空载或待机状态时U4输出端电压应为0V。上电测U4的5脚(由虚断特性可知)正常应为0V,现测得为-8V电压值,放大器虚断特性已被破坏,其5脚产生的流入电流在R4上形成了电压降,判断U4坏掉,代换U4后恢复正常。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8年5月5日

网友A:
老师,IGBT推动电压为15V时,CPU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又跟老师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IGBT推动电压为15V时,CPU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你这问题问得真是??,每台机子设计的都不一样,电压还分交流、直流、脉冲…

网友D:
又学习新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按规则判断,简单明了,节省了分析的时间。

网友F:
不错,值得珍藏,看来读书还是有用的。有规则,才能成方圆。勤总结,是维修的绝经,大师大公无私,敬佩 敬佩。功夫深厚,四两拨千斤,点石成金,弟子顿通。

网友G:
   一直在期待咸老师的学习贴,每次都要认真学习。

网友H:
咸工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I:
感谢老师无私奉献,收藏学习了!

网友J:
咸工的文章必看啊

网友K:
咸老师见得透彻,学习一下。

网友L(2019-01-08):
模电不过关还真的是难分析这个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A:
推动电压15V和截止电压-7V两个电压不停的出现才能构成频率,CPU出来的这个频率可以叫做变频器菜单里面设置的载波频率

网友N:
切记前提。。。闭环,或负反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