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470UF-220V和470UF-200mv通用-急

楼主(2018-05-05):
如题,谢谢!
470UF-200mv电路板电容坏了,临时找了下看到一个旧的电源供应器上面有470UF-220V。想拆了换下试试。请问可以通用吗谢谢

网友A:
查WV,有一说为Working voltage,不知可否作参考。

楼主:
百度下查说是带W的是安全电压的意思。

网友B:
关键在于你的这块电路板用于什么工作电压下,如果接入的是交流220V电压就不行,起码要耐压400V。
200WV并不等于耐压200V。
因为整流后(有电容器滤波)的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的根号2倍(311V)。

网友C:
有足够安装位置直接就用耐压450的,看图片,你的电容应该是220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网友D:
如果原来上面是二个电容串联的,更换时最好同时更换成相同的规格,而且用电容表测量下实际电容值不要差太多;

网友E:
要替代更换,必需了解元器件在线路部分的结构,工作电压等级,高压替代低压肯定没问题,只是物理尺寸是否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AUTONICS MD5-HF14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的。昨天步进马达不动了, 检查发现是驱动器电路板一个电容坏了。找了一个还了还是老样子。紧急买了一个不不修了

网友F: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应为标称安全值,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完全可以用来替换,不知道管脚需不需要调整。

网友G:
如果原来是2个电容串联应用的话。因为电容在运行过程中的劣化作用,导致旧电容与新电容差异较大,串联使用电压差异也较大,建议同时更换

网友H:
这种标示法从来没见过,是不是外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