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程序疑问

楼主(2018-05-05):
各路大神,网络4中为什么是从S0.1开始复位10个位之多,这个10哪来的呀

网友A:
不上图让别人怎么回复你,猜想吗?

楼主:
这是前天公众号里发的一段程序,始终琢磨不大明白。

网友B:
你用了多少s呢,这只是部分程序

网友C:
    当需将机械手进行状态(手动、自动、单步、连续)转换时,此时机械手应当回到初始状态即回归原点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这时程序将会将所有动作(可能有10个)全部进行复位即可返回原点状态。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这就是最后的程序,下面就没了,算上s0.0也才九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多少s呢,这只是部分程序
从S0.1开始到S1.0总共8个,这10是参考哪写的?是不是写错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需将机械手进行状态(手动、自动、单步、连续)转换时,此时机械手应当回到初始状态即回归原点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这时程序将会将所有动作(可能有10个)全部进行复位即可返回原点状态。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谢谢。我觉得这个10可能写错了,有这种可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需将机械手进行状态(手动、自动、单步、连续)转换时,此时机械手应当回到初始状态即回归原点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这时程序将会将所有动作(可能有10个)全部进行复位即可返回原点状态。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谢谢!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写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多写一个也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写一个也无所谓的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也对哈。谢谢!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把程序改了,不复位这么多看看效果

网友E:
这个没必要纠结,有时候会几个中继什么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必要纠结,有时候会几个中继什么的,正常!
你的意思是只要动作正常就可以,多用几个中继没关系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把程序改了,不复位这么多看看效果
嗯,等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