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5):
有没有相关资料,硬件要如何配置?

网友A:
FX5U要价格FX5-CCL-MS的模块作为主站,机器人加对应的CC-LINK接口配件作为从站
主站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参数

网友B:
5U的话建议与发那科直接以太网通讯,因为2者标配以太网,CC-LINK需要另外增设硬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使用过吗?

网友B:
5U我用了不少,发那科与Q通信CC-LINK也做了上百台,5U跟机器人的确没有做过:机器人都是Q谁用5U啊

网友D(2019-03-25):
回复 网友B:
你好,大神,能发三菱Q与发那科机器人通信的程序参考一下吗?290654704@qq.com,,谢谢

网友E(2019-11-07):
我用过5U与发那科机器人直接以态网通信的,通过Socket编程实现MODBUS-TCP就行了,目前使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自己去看资料。

网友F(2019-12-17):
回复 网友E:
你好,大神,能发FX5u与发那科机器人通信 modbus tcp的通讯程序参考一下吗?27193241@qq.com,,谢谢

网友G(2020-11-01):
回复 网友E:
你好,方便提供下发那克与FX5U通讯的程序参考下吗?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ybzan12345678@yeah.net .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B:
Q有没有安全模块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Q有没有安全模块没?
Q系列怎么可能没有安全模块呢?
三菱中国官网自己下载资料吧,安全模块很多型号

网友B:
PLC跟发那科机器人通信,不就是PNS与RSR信号时序问题罢了,你看一下这两种通信的时序就知道程序该怎么处理逻辑。不管何种总线通信就是信号映射,这个没有啥需要钻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