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输入端的几个压敏电阻炸了。

楼主(2018-05-05):
台达变频输入端的几个压敏电阻炸飞了,这几个压敏电阻的作用,谁有图纸啊

楼主:
几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防止高电压输入,造成变频器内部烧坏,很简单不用图纸就行,三个压敏,三相,每两相接一个,

网友B:
220V等级的接入AC380V了?

网友C:
起过压保护作用的,防止过高电压串入变频器造成大的损坏,牺牲它而保护后级元件。如果检查后级电路没有损坏的话,把这三个压敏电阻更换了就行了。

网友D:
电压高了

网友E:
压敏电阻前端应该有保险才对,否则保护效果不好说

网友F:
压敏电阻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它的损坏证明当时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G:
建议楼主还是找到同样规格的来更换,不要图一时之便去掉这些元件,有了他们才会可靠的保护住后面的电路,避免更大的损失,同时还要把碳化这些地方都要清理干净,元件该套的套管都要装上

网友H:
楼主这台机器是假台达,台达没有这种板子结构的,你这还飞了几根线,制动单元没有用这种单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台机器是假台达,台达没有这种板子结构的,你这还飞了几根线,制动单元没有用这种单管的!
厂家一看就明白了!
正品台达B系列我都没有看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