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准备把操作箱改为远程485 分布式I/O(以前都是16芯-32芯电缆),现在准备改为TAOBAO那种485远程I/O(24入24出价格390),PLC是FX5U自带485
不知道性能以及寿命咋样?
用CC-LINK价格超3600了,至于其余总线更加贵

楼主:
这个是机械手配用的,以前都是现场接线(那种矩阵方式接线,占用8入8出),现在准备改进。同时程序也改进为每个机械手配置远程485输入输出控制,这样只有电机和电源线,另外就是485双绞屏蔽线。简化了接线而且降低了成本——目前机械手利润太低,不压缩生产成本不行

网友A:
看看行不行效果,主要还是速度和数据是否跟上

网友B:
矩阵接线是怎样的?

网友C:
感觉后期故障要多

网友D:
如果远程模块稳定的话,确实会节约一大笔的费用,若果稳定不够的话就麻烦的,毕竟多跑几次费用都出来了,这类的板卡有部分的厂家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论如何,最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再装机,前段时间,买了个板卡的兼容三菱PLC,有时候竟然不能正常读写程序,厂家服务很好,你反应有问题直接给换新

网友E:
想法很好,希望能实现。

楼主:
这个正在验证,首先在近处验证,如果半年不出问题再远一点

网友F: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响应速度。

网友G:
16芯-32芯电缆这个是并行输入输出,用485是串行输入输出,对响应没非常高要求的场合,改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24入24出价格390? 这个价格还真是很有竞争力!改是不错的,主要是稳定性。不过类似急停之类的,似乎是不可以通过通讯的,否则一些安全认证是同不过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准备把操作箱改为远程485 分布式I/O(以前都是16芯-32芯电缆),现在准备改为TAOBAO那种485远程I/O(24入24出价格390),PLC是FX5U自带485
不知道性能以及寿命咋样?
用CC-LINK价格超3600了,至于其余总线更加贵
有没有类似can的低成本总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入24出价格390? 这个价格还真是很有竞争力!改是不错的,主要是稳定性。不过类似急停之类的,似乎是不可以通过通讯的,否则一些安全认证是同不过的。
急停这个是直接跟PLC连接的!而且急停正常是直接控制负载电源(同时给PLC信号)!

网友J:
普通IO信号没问题,当年我们用3C表改造用于扩展IO,距离到不远20-30m。
3C表是专为PLC开发的,用于代替面板表,有输入按键,及数字显示,后来这类表多了也便宜了。
当年远程IO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