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Eplan 2.6 图框制作请教
想做一个美标的电气图纸图框,没有列号,有两列行号 切两列行号不同。现在怎么弄都是两列行号一样,更改行数,行高都无效

网友A:
复制一个标准图框,把不要的去掉,重新编辑下最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模板啊,欧标的两列行号都是一样的,我想要两列行号是1-41,42-84,我改来改去要么两列行号都是1-41,要么两列都是42-84,

网友B(2018-10-02):
梯数改成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