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做了一个小项目,一台搅绊机向料池里排料,当料池料满时停止排料,排料时间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料池装有料位计,当料位低于设定值时继续排料,我见这时定时器已经停止,要求是料满时暂停,料位低时继续排料,排料时间一定,搅绊机里面的料排完后才能上料,大家有什么好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A:
排料开始以秒计数,暂停时暂停计数,期间一直比较排完再上料。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时间继电器是不是PLC内部的,如果是,则可用TONR型
外部时间继电器也有记忆型,带暂停功能

网友C:
逻辑复杂了还是用plc省事

网友D:
我估计这个项目的机械设计部分存在一点小问题,存储料池的容量有点小,毕竟通常设计里面,搅拌机的每锅的容量不会很大,实际使用中遇到楼主的状况比较少见,如果真会出现,建议楼主的项目配套PLC和屏一起使用,方便数据的设置

楼主:
这个后期改造的,搅绊出来的物料需要打包,确实料池有点小,时间继电器是PLC内部的,用TONR继电器的话复位信号不好处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会不好处理呢?使用自复位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后期改造的,搅绊出来的物料需要打包,确实料池有点小,时间继电器是PLC内部的,用TONR继电器的话复位信号不好处理。
有plc程序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计时,停机,累加。具体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F:
可能误会你的意思,按我的理解,池子有料位计,可在设定的低料位时触发时间继电器,排料时间可设置,那就确定了排料时间,然后无论时时间控制还是料位控制,均可实现无料的功能,无料上升沿触发时间继电器恢复,进入下一个周期

网友G:
没看明白,料位计,定时器,搅拌机,拍料啥关系?
用搅拌机排料?
用定时器控制搅拌机?
还是料位计控制搅拌机?
工艺没搞明白。
就定时器暂停问题,西门子的不清楚的有没有这个功能,即便没有可以编段程序代替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