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尺显示尺寸与实际不符,如何调整?

楼主(2018-05-06):
电阻阻尺显示尺寸与实际不符如何调整

网友A:
根据实际数值比较下,改改

网友B:
应该是最小行程对应最小电阻值,最大行程对应最大电阻值吧!

网友C:
实际上就是个电位器,如果你以前显示正常,现在不正常,建议你还是换电阻尺,这个直线电位器里面磨损了,在涂布机的涂布头的厚度检测经常用这样的方式,直接换了就好,如果转换模块出问题,显示会不停的乱变或超差

网友D:
先看下是哪种电子尺;拍张图上来;

网友E:
不就是个滑动电阻吗?拆下来看看是否磨损了?